直流调压请教大家

楼主(2018-03-10):
我有好多电瓶,但都是12V的。有什么办法做一个调压电路,简单一点,电流应该在5安以上.调整电压应该在5--12V之间,电压质量不需要很高,主要是给充电螺丝刀或充电电钻用,欣赏为目的。电瓶电都是用太阳能板充的。78系列不行电流太小了。

网友A:
还需要调节电压,搞个整流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有DC/DC的现成模块;

网友C:
可调大电阻  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DC/DC的现成模块;
我是要5--12V之间可调电流5安以上.谁有图发给我就可以

网友D:
电流8安,自己淘宝搜索

网友E:
都有现成的卖了,可以考虑买一个!

楼主:
LM7806H可以吗,有用过的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LM7806是一个三端稳压块,它的输出电压为6V。

网友G:
78系列的降压自身发热损耗也很严重

网友H:
对,充电电路,最好是开关式的。管功耗低。DC/DC变换就是功率三极管,加一个PWM占空比可调的功能就行了。也就是说,一个20A功率三极管,一个LM324运放,一个可调电位器,就ok了。自己搭电路也是很有意思的。

楼主:
LM78H15K可以吗谁知道多少安的工作范围,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充电电路,最好是开关式的。管功耗低。DC/DC变换就是功率三极管,加一个PWM占空比可调的功能就行了。也就是说,一个20A功率三极管,一个LM324运放,一个可调电位器,就ok了。自己搭电路也是很有意思的。
你好  功率三极管具体型号说一下外型,每样都给我发个图方便吗?有原理图吗?我想装配一个。

网友B:
另外这些基本都是降压模块,所以你如果12V输入,输出是不可能调到12V的,一般最高能达10.6V左右;

网友I:
DC/DC模块

网友J:
78系列加功率管扩流,不过还是建议用DC/DC模块,转换效率高,78系列的方案功耗大。

网友K:
简单用3个LM317可调三端稳压器并联就可以达到5A输出电流。

网友H:
回复 楼主:
稍后,我得找一找,还要画图。自己搭完全可以,硬件成本满打满算也就是10-20元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稍后,我得找一找,还要画图。自己搭完全可以,硬件成本满打满算也就是10-20元的事。
越简单越好不要求电的质量仅供充电螺丝刀子和充电手电钻用。五安左右够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用也是够用即好。而且我们用的这个电路是产品里的一部分。

网友H:
徒手画的,为省事。此电路原来是双电源供电,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采用电池组单电源供电。所以,关键是要使三角波能自激起振。其他的都很简单。输出是电流型充电形式。最好有一个电流表监控,不要使其电流太大。PNP功率管使用的平均电流不要超过5安培。而且功率管要加散热器。

网友L:
楼主啊,实际上工作电压12的电动工具,在5V时候力矩太小,估计你用来做电动螺丝刀有点吃力,就是有转速没扭力

楼主:
内容还不够详细吗?电瓶里的电,不需要再整流了,电压要在5--12V之间能调整,简单一点儿欣赏为目的,主要供充电电动工具使用,有朋友说电压低力矩小,不过经验出自实践,看图,这个伤痕累累的电动螺丝刀早就应该退休了,这是别人不要了的,原来是24V供电我给它配了个12V开关电源没感觉到力矩小多少,跟随了我十几年除了外围电线断过内部从来没修过非常抗用。

网友M:
自己按K版搭建个电路挺好,很有趣,也很历练人。

网友N:
回复 楼主:
那把钳子有什么用途?

网友O:
回复 楼主:
可能大家还没能力帮助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那把钳子有什么用途?
我也挺好奇那把钳子做什么用的。

网友Q:
那把钳子专上按钮用的?

网友R(2018-06-21):
回复 网友H:
开关管以MOS为佳,内阻低,开关速度快。

网友H:
回复 网友R:
对,直流侧如果用晶体管做驱动,一定要用开关状态,如果调压,就用PWM形式(占空比可调)。这样,工作状态管子不会热的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