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台75KW的真空汞,实测电流与DCS上的相差很多?

楼主(2018-03-10):
有几台真空泵,为75kw 额定电流162.1A..运行人员现场实测电流120A,马达保护器面板上也显示121A,但是与DCS相差十几安。测量记录
DCS显示值是从马达保护器模拟量输出4-20MA信号得到的。我测马达保护器模拟量输出为17.1MA,马达保护器量程是100-250A。DCS后台量程设的是0-162.1。。我觉得是DCS量程不对。

楼主:
马达保护器测量电流是由外置电流互感器250/1A测得。马达保护器量程是100-250A。。我认为DCS设定量程应该是按马达保护器来设而不是按电机额定电流设。

网友A:
中间一台数值较为接近,设置是一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台还没有看呢,等星期一上班再看一下。

网友B:
马达保护器的电流量程设置不合适,一般都是0开始

网友C:
这个就是系统比率参数设置问题了,校准比率即可正常

网友D:
1、电动机保护器的100-250A,应该是一个可以设定的范围,实际设定值如果是150A,17.1ma对应122.8A,结果应该是相符的。
2、DCS应该按照电动机保护器的0-150A设定量程。或者电动机保护器也应该按照0-162.1A设定,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做编程调试的没干利索,漏下了。

网友E:
DCS显示值是从马达保护器模拟量输出4-20MA信号得到的。我测马达保护器模拟量输出为17.1MA,马达保护器量程是100-250A。
你好。看你描述。4ma对应的100a,还是0a。不太明白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F:
这是可以校正的吧!

网友G:
实际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动机保护器的100-250A,应该是一个可以设定的范围,实际设定值如果是150A,17.1ma对应122.8A,结果应该是相符的。
2、DCS应该按照电动机保护器的0-150A设定量程。或者电动机保护器也应该按照0-162.1A设定,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做编程调试的没干利索,漏下了。
马达保护器设定值能设CT一次电流250A,二次值1A,模拟量输出可选每相电流,电压值。输出倍率1.0这个也可改,但是不建义改。100-250量程在马达保护器上是不可改的,型号决定就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动机保护器的100-250A,应该是一个可以设定的范围,实际设定值如果是150A,17.1ma对应122.8A,结果应该是相符的。
2、DCS应该按照电动机保护器的0-150A设定量程。或者电动机保护器也应该按照0-162.1A设定,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做编程调试的没干利索,漏下了。
马达保护器设定值能设CT一次电流250A,二次值1A,模拟量输出可选每相电流,电压值。输出倍率1.0这个也可改,但是不建义改。100-250量程在马达保护器上是不可改的,型号决定就是这样。
如果设定为100-250,17.1ma对应的应该是222A,0-250,17.1ma对应的是204A,这就不是差十几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