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0):
想直接用昆仑通泰屏modbus通讯直接读取变频器电流频率等信息,但是这些信息要除以10才是准确的,昆仑通泰屏怎么直接计算不用plc.看网上说做个中间变量在做个脚本程序就可以,可这些我在昆仑通泰软件里没找到,有详细点的大师教教我。

网友A:
直接 双击  ,变量后面的通道处理。

第二张图片上 选择第5个“工程转换”, 输入的最小值 最大值,就是你读取的变频器中数据的最小值,最大值。
工程最小值 最大值,就是转换后实际工程量的数值。如图中这样,就是除以10了。

网友B:
好像是除一百,它是0.01单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计算温差,还要采集两个温度计算温差,如果知道的可以把怎么创建脚本说下

网友C:
可以找昆仑的客服要例子程序的

网友D:
脚本在策略里,像这个采集就在循环策略里。如果采集变量为a,想除10可以写成 a=a/10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脚本在策略里,像这个采集就在循环策略里。如果采集变量为a,想除10可以写成 a=a/10即可。

就像版主说的,检测到的两个温度W1 W2,创建个温差变量W0,W0=W1-W2;

如图,在运行策略中,选择 循环策略,点击增加策略行,选择策略工具中的脚本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