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送丝不稳

楼主(2018-03-11):
二保焊送丝不稳,可是把速度调到最慢,看送丝轮是匀速旋转。但是,焊接效果不佳,换了一个送丝轮,问题依旧。试问,该从哪里着手。

网友A:
气流量,还有焊枪口是不是粘渣严重。可以把焊接开关模式选择为有断弧控制,排除枪送丝开关故障

网友B:
如果送丝电机带碳刷的话,检查一下碳刷是不是磨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24v电机,但是外表看不见碳刷。

网友C:
看焊枪把是不是堵了

网友D:
看看送丝管里面有没有被堵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24v电机,但是外表看不见碳刷。

有图片吗?

因为送丝电机是可调速电机,出现送丝不稳定,通常与电压不稳定和机械(齿轮)咬合松紧有关。

而电压不稳除了供电外,还与控制电路(反馈稳速)有关,这查起来比较麻烦,没有一定的基础和图纸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除非你对该电路很熟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干活的是老师傅了,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图片,就是nbc350焊机。您的说话倒是提醒了我,虽然不懂具体电路,但是我手上有一块该焊机的电路板。

网友E:
送丝电机应该是调速电机吧,检查调速驱动板,或者更换调节电位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