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1):
如图,我要接西门子的模拟电流输出模块,这个调节阀门执行器的4个端子如何定义? 型号YT-1000R  。 问了厂家了,也没个说明书。 厂家也说不清楚。  网上也找了资料,众说纷纭,没个靠谱的。 有用过的大侠吗

网友A:
厂家都不知道这也太不靠谱了吧?或者你拍个接线端子图,没准有人知道呢。

网友B:
没有图片。执行一般都是,输入输出。对应4--20毫安,和阀位反馈。其操作屏幕可以设置正反作用,手自动切换。

网友C:
把你另一个帖子的图截过来,注明如下:
阀位反馈信号端不接任何线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D:
4-20ma输出,输入

网友E:
楼主也太懒了,图片呢,让大家猜啊。有图片作为依据,总不能胡说吧,做技术得准确负责,你说呢。楼主大哥

网友F:
厂家没有说明书,也说不清楚?
楼主遇到山寨的了吧!
再差劲的厂家,只要设备真的是他们自己公司制造的肯定就有相关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