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报废电脑改移动硬盘(20180312)

楼主(2018-03-11):
跟了我八年的IBMT400今天彻底罢工了,想想多次维修经历以及目前的维修费用索性不修了。改移动硬盘!

网友A:
160G,容量不是很大;

网友B:
废物利用不错的选择

网友C:
应该还能拆吧,买个硬盘盒,做移动硬盘还是不错的

网友D:
还需要配一个数据线

网友E:
然而8年的硬盘什么时候报废都不知道,放放软件还可以,放要命资料还是买个新的算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不需要的,买硬盘盒的时候带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然而8年的硬盘什么时候报废都不知道,放放软件还可以,放要命资料还是买个新的算了。

都说机械硬盘是用一天少一天的。。

网友H:
自己做做玩玩还是不错的;至于寿命,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

网友I:
不要硬盘盒,一根SATA转USB线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