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得通讯芯片求助!

楼主(2018-03-11):
一个小功率施耐得变频器上电自检不过,报警inf,内部故障!现在怀疑主板和面板通讯问题,通讯芯片如下图,没查到!仰望哪位前辈知道的赐教!如果没有,能知道用什么芯片替代也可!谢谢了

网友A:
型号:SFH6343
通讯隔离光耦,一直通讯时间长了光耦老化了。二极管档测光耦输入端的发光二极管阻值你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B:
6N137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