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连接 1200 。。。。 彻底没招了 。

楼主(2018-03-11):
。。。。。 最近在玩 WinCC V7.3
初学咋练,不敢造次,一步步的按照教程走。
PC网卡设置了 IP (见图)
PGPC接口添加并设置好。
选择1200,1500 驱动通道
连接参数,访问点都正确 (见图)
然后建立变量,M0。0 M0.1 Q0.2 (就是想做一个启停保控制玩玩)
激活项目,死活连不上啊! 传说中的绿色对勾看不见。SMITAC NET也装了
没用。
考虑到我是经过交换机的,直接连,没用。。。就是连接不上!
现在我只想问:还有哪里我没想到的?

楼主:
补充 : PLC 端用博图V14 写的程序下载进去了。
最关键的那个“连接机制”---“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行访问”也打钩了。
PLC 的 IP 为 : 192 - 168 - 0 - 1

网友A:
我上一年一个项目就是用WINCC7.3的,PLC用的S7-1200的,什么问题都没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是一个WINCC,采集6个PLC数据,6个PLC还分别接有触摸屏,通讯无故障,用的通讯方式是PROFINET,

楼主:
。。。。。我还专门把本本重装了系统,系统版本是 Win7 旗舰版 SP1
什么都没装,就装了个 WinCC V7.3
我现在就知道不能连接,但是我找不到还有什么可能会导致不能连接。
惆怅啊。

网友B:
设置PG接口那有个诊断,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C:
本地连接设置了么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设置PGPC接口,珍断倒是没看。但应该
也没错误。
至于本地连接我设置了,我上图了。
现在在单位,回家再琢磨。

网友D:
我有一次WINCC联300,找了半天网线不行。

楼主:
。。。我这个可以排除
我博图下程序用过的网线。

楼主:
。。。。。 刚才按照楼上师兄的提醒 , PGPC 接口运行了一下诊断
结果见图 , 貌似没什么问题 。
但是激活项目后还是显示断开状态(看那个握手小图标)还是红色感叹号。
不行再重装一次试试了 。。。。 不就是玩嘛,看谁玩死谁!

网友E(2018-07-24):
回复 楼主:
看你的S7-1200的固件版本是多少,V4.0可以直接走Win CC 内的S7-1200/1500驱动,V4.0及以下要走OPC,安装Simatic net也没用的

网友F(2018-10-20):
你有Ping过吗?先看能否可以通上。如果能ping通,那你就看看设置。还有就是你不能选择AUto激活。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解决 。
重心安装操作系统,重心安装 WinCC , OK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