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1):
看到这样的电机铭牌,应该如何控制?
电机37KW,5-50Hz,50-100Hz,1480r/min,140-2960r/min
变频器设置0-10v给定,反馈0-10v
现在困惑,给定0-10v,电机转速该是多少?
同样,反馈回来的0-10v,转速该算多少?

网友A:
呵呵;如果你最高就用50HZ,那么把10V对应的频率设成50HZ就行了;
如果你要用到100HZ,那么把10V对应的频率设成100HZ;

网友B:
试试再看结果就有结论了

网友C:
看了半天,不太明白,还是按楼上的操作吧。

网友D:
10V对准最高工作频率

网友E:
这种属于变频电机,基本频率50HZ、四级,最高频率100HZ,50HZ以下调速属于恒转矩调速,50HZ以上属于恒功率调速,基本功率37KW,调速范围5-100HZ,变频器给定0-10V对应你的变频器最高输出频率而合电机无关,如果你变频器输出最高频率50HZ,那么你电机最高速度就是1480,如果你变频器输出最高频率100HZ那么你电机最高转速就是2960。你变频器要是最高频率设置25HZ那么你电机最高转速不会超过74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属于变频电机,基本频率50HZ、四级,最高频率100HZ,50HZ以下调速属于恒转矩调速,50HZ以上属于恒功率调速,基本功率37KW,调速范围5-100HZ,变频器给定0-10V对应你的变频器最高输出频率而合电机无关,如果你变频器输出最高频率50HZ,那么你电机最高速度就是1480,如果你变频器输出最高频率100HZ那么你电机最高转速就是2960。你变频器要是最高频率设置25HZ那么你电机最高转速不会超过740转。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变频器设置0-10v,最高100Hz,下限50Hz,给定10v时转速到2960,0v是就是140?

网友E:
回复 楼主:
0V对应你的变频器最低输出转速,如果变频器参数0V对应0HZ那么变频器输出0HZ,电机就是0速了,电机标注最低5HZ并不是电机不可以在5HZ以下运行,只是5HZ以下运行电机性能会打打的打折扣。电机在5HZ以上运行到50HZ以下这个区间理论上电机转矩不变,电机在50HZ以上100HZ以下这个区间运行理论上电机功率不变。

网友F:
一般来说变频器都会设最高频率还有模拟量单位及范围,比如说你最高100HZ 模拟量0V-10。那10V对应的就是100HZ,5V对应的就是50HZ。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楼上正解,一般也就这么设置。

网友H:
0-10V对应所用的最高转速。电机铭牌数据给出的是电机的能力和范围。实际用多少并一定非要用满铭牌数据。

网友I:
这应该是真正的变频电机,我们平时大部分变频器是用在普通鼠笼电机上,0-10v应该对应于0-50hz(或0-100hz)的频率。

网友J:
0-10V 0-50hz  0-1480
0-10V 0-100HZ 0-2960

网友K:
对应频率对应转速
然后对应输入和输出
首先是你变频器的频率决定你的转速,然后决定你的输出

网友L:
这技术难点就在反馈回来10v时电机到底是多少转,现在估计是2960r/min可能性比较大,最简单的就是弄个变频器50HZ时驱动测试下,万用表量量反馈回来电压多少,如果只有5V那就可以确定反馈10v=2960r/min=100hz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技术难点就在反馈回来10v时电机到底是多少转,现在估计是2960r/min可能性比较大,最简单的就是弄个变频器50HZ时驱动测试下,万用表量量反馈回来电压多少,如果只有5V那就可以确定反馈10v=2960r/min=100hz了。
如果这样,确实必须要试机了。另外必须要反馈吗?反馈不接应该也可以。反馈不影响设定值吧。
个人感觉,设定最大频率为50hz,反馈值应该也是满量程10v.

网友N:
需要看你变频器设置0-10v对应最大频率是多少

网友O:
楼主什么变频器?

网友L:
回复 网友M:
看用途需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