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1):
工作内容就是工人干桥架,走管, 穿电缆

1、怎么扒图中的桥架 和 SC管
2、怎么看出图中的电缆走向。。
3、有何技巧吗?
4、 第二个图桥架中三通如何提货,是单独买变径还是直接买变径好的三通,如何表示!!!

网友A:
建议你作图时候别不同功能用不同的图层,这样图纸会更加明了,人家看图会更方便

网友B:
电缆应该有线号

网友C:
有专门变好的三通。桥架分支处都用这个。每个桥架连接处还有等电位跨接。

网友D:
猜测公建应当是公共建筑的简称,“扒”是不是类似“找出”的意思。
电缆走向或可先分辨出供电端;桥架订货,抑或可参考产品样本、或询问商家。

网友E:
图纸应该有桥架和穿线管数量,看材料清册,只不过要审核实际数量,有问题要求设计院答疑。电缆走向也有,图纸上有电缆编号,还有电缆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