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直流调速器报的什么警

楼主(2018-03-11):
这个直流调试怎么找不到一样说明书,哪位朋友有啊。求救

网友A:
励磁故障?这个真没有手册,不确定

网友B:
这是欧陆直流调速器吗

网友C:
去下面的网站看看
http://cn.etddrives.com/list-76-1.html

网友D:
搜索ETD 790、或ETD DC790,可看到相应的信息;
或者参考3楼。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用百度搜索基本百搭,都是广告。

网友F:
可能是测速电机或反馈故障

网友G:
这是易泰帝的直流,网上有说明书的。

网友H:
易泰帝的直流调速器,在国内用的不是很广泛,4096转换成1000000000000,第12为一,磁场错误 无励磁 处理措施:1、检查励磁接线。2、查看磁场调节中的励磁设置。3、查看励磁快熔!

楼主:
谢谢8楼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