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怎么链接

楼主(2018-03-11):
我第一次使用这款软件,电脑在线连不了,所以说请教论坛里的大师…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网线没有问题,然后设置你的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网线没有问题,然后设置你的网卡
已经解决了,谢谢你

网友B:
IP一般是192.168.0.几的  在一个网段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C:
组态的时候PLC要添加子网。

网友D(2019-09-25):
什么问题?楼主说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都已经半年的,我都在菜鸟的路上。马上就走到头了。/。。谢谢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D:
还是吗明白后来 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9-10-30):
回复 网友D:
1.检查电脑所用的网卡
2.建子网PN/PG
3.更改PLC的IP地址需和电脑IP在同一个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