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1):
上电面板有时候显示A14 ,有时候面板灯亮,没有任何显示,不知是主板哪的问题!
14号报警的意思是接地故障

网友A:
有可能模块坏了。有一个igbt管不工作

网友B:
听你的说法我认为您先换块lcp面板,看看是否还会出现面板无显示,如果还存在就要从控制卡入手了,并且丹佛斯变频器报接地有一部分也是跟控制卡有关,先解决面板通讯,在考虑变频器接地问题,是现场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检测问题。

网友C:
电源板问题

网友D:
IGBT坏了吧!!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