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2):
S7-200;CPU226CN 读出程序到项目再比较PLC里面程序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A:
是否写入成功?

网友B:
不一样的地方提示是什么?

网友C:
基本不影响,大概看下不同点就行。。。

网友D:
时间戳吗?提示什么?

网友E:
我好像也遇到过,但是软件比对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会不会是因为读出时没有勾选“系统块”与“数据块”导致两者比较不一致。

网友G(2018-07-09):
读出后直接比较的话会一样的,读出后如果修改了程序后再比较就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