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触器额定电流到底多大?可以做电源接触器吗?

楼主(2018-03-12):
有谁知道这个接触器额定电流到底多大?37KW电机Y到△启动,可以做电源接触器吗?小不小?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看这接触器的个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主接触器应该没啥问题,负载不知多大,虽然是轻载但也是带载启动的。

楼主:
37KW电机,主要用于Y到△启动用,作主接触器用,不知道够大不?

网友C:
有人问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我一猜就是西门子家的。做37kw的主接触器,完全够用

网友D:
看参数是可以做为主接触器使用。。

网友E:
按顶楼第一张图片,AC3/400V下、对应功率等级是37kW,2楼给出的表格、AC3/380V下额定工作电流为75A。

网友F:
个人感觉不够大,37KW电机额定电流大概为70A左右,我以为应选择1.5倍额定电流以上的接触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F:
这么选的是国产的用惯了。质量好的话俩50的,一个32的封星。

网友G:
西门子的37kw没有问题,国产的最好加大一个型号……

网友H:
看参数感觉可以作为主接触器使用!

网友I:
加大一级吧,不经常启停也没事

网友J:
引用 楼主:
37KW电机,主要用于Y到△启动用,作主接触器用,不知道够大不?

绝对没问题的,这些年一半多都用西门子的低压,质量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K:
AC-1  无感或低感负载
AC-2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分断
AC-3  笼形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运转中分断
AC-4  笼形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点动。
这个接触器如果控制电炉,可至100A,控制笼形电机就是75A。电机37KW刚刚好,但最好加大一级使用,留一点余地,对提高可靠性延长寿命有利。

网友L:
负载不大的话用这个没问题,如果是重载可以加大一级;

网友M:
对于控制不超过400V交流电动机来说,只要不超过50kW的都可以。

同样,只要交流负载不超过50kW,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N:
这个接触器电流75A,电机37KW74A,应该加大一级比较好。

网友O:
呵呵,你的是江苏西门家的,建议你加大一个等级

网友P:
够大了,刚好75A.

网友Q:
上面不是标出来了嘛!
在400V时75A

可以做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R:
做星角的话完全够用了。

网友S: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