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2):
谁能发我一份欧姆龙CP1H的CIF11模块控制三菱E740变频器的程序呀,没用过,通讯正常,数据没法写入,请大师帮忙,hong7@126.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能发我一份欧姆龙CP1H的CIF11模块控制三菱E740变频器的程序呀,没用过,通讯正常,数据没法写入,请大师帮忙,hong7@126.com
既然你要!那好吧!就给你一个CP1H系列PLC加CP1W-CIF11通信插件和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的例子,可以启动、停止、给定频率,可以读取输出电压、电流、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能发我一份欧姆龙CP1H的CIF11模块控制三菱E740变频器的程序呀,没用过,通讯正常,数据没法写入,请大师帮忙,hong7@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再次感谢
最好还是自己编写、调试、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在改,就不会错了,呵呵

网友B(2018-11-09):
你好,附件下载了打不开

网友C(2021-08-11):
只能读,写的程序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