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2):
丹弗斯fc-312变频器不知怎么用端子启动,请指导一下,参数看了很久还是不行,着急了

网友A:
表示没有使用过丹弗斯到变频器,去官网看了一下,手册都是英文的,学生时代学习没用功,一点也看不懂,等待老师过来讲解,我一起学习

网友B:
你想用什么模拟量作为输入如果是0-10v,那么模拟量接50,53,55.其中53接电位计可调端。
如果是模拟量电流接54,55.并且你可能需要拨码,建议你用模拟量电压。
另外你若需要远程启动,那么端子12,18接开关,12,27用短接线短接,进入参数组5-10,定义18号端子作为启动选8,在进入5-12组参数选2作为惯停。
这样应该能启动了,希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