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指令的困惑

楼主(2018-03-12):
厂里有台小设备三菱Fx系列的PLC,里面的程序用了很多步进状态继电器,几乎沒用什么触点,想请教前辈们一下,这些状态继电器怎样起作用的呢?.

网友A:
找点FX指令集,详细揣摩一下。步进就是按条件一步一步往下走,S0是初始布。

网友B:
步进状态指令有它自己的特点,满足条件转移到下一个状态时,原状态(被转移的状态)将复位;
步进指令接点处于断开时,其后的指令不执行。

网友C:
其实你这图上还没有显示到跳转到步进的真正程序,只是M8002开机启动及X0触发了S0的状态而已。真想学习,不如下载手册自自看看步进那段,估计很快你就明白你现在想要知道的。

网友D:
没啥特别啊,很常规的应用啊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巳经下了点资料,正看着。

网友E:
起着转换的作用

网友F:
不喜欢用步进指令的飘过。

网友G:
用RS指令编写也行,也有专门的步进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