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器的故障

楼主(2018-03-12):
我这有台ABB PSR30-60-70的软启动器无法启动电机,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何指教

网友A:
可以把两个软启的线互换,看看是软启的问题还是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两个软启的线互换,看看是软启的问题还是线的问题。
就是已经互换了,才确认左侧那个有问题,无法启动电机

网友B:
从图片看,第二个电源灯都没亮啊,第一个运行灯都显示在运行状态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看,第二个电源灯都没亮啊,第一个运行灯都显示在运行状态啊楼主
可能我拍照时机不对,第一个会ON和RUN灯交替闪烁,第二个可以确定是好的

网友C:
惭愧,没玩过软启动器,感觉找本官网手册一看应该就知道了。
感觉A1 A2是供电。ST 是启动动信号?目测有设置时间电流之类的?
哈哈 对调软启动器,确定是 软启自己的问题,还是外围控制、供电的问题

网友D:
自己拆开修修吧,不是很难,加油

网友E:
两台软启动器对换一下试一下 ,再检查一下外部接线 。

网友F:
如果确定软启的问题自己又不能处理,换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