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2):
一台LG-5.5KW变频器模块W相坏,保险烧掉,拆掉模块和更换保险,上电变频器显示一下COM故障(上面一行),和CPU故障(下面一行),然后就跳出来了HW故障,之前遇到过风机损坏的,温度检测损坏的都会报这个故障,主板损坏也会报这个故障,更换主板没有效果,把温度检测插上去故障依旧,插上散热风机还是不行,测量5V,±15V,24V均在正常范围内,一时间陷入困惑,经过分析,故障还是在某些检测电路上,能报警的也就驱动上的316J检测,霍尔电流检测了,测量UVW三相霍尔输出的信号,U相输出电压已达到14V之多,V,W相基本在0V左右,断开此检测信号,再次上电显示正常了,随后测量驱动波形也正常。看来LG的HW故障真是个万能故障啊,哪里都可以给你搞一下,让你摸不清头绪表情(本人水平有限,不喜勿喷)

网友A:
之前真没遇到过,也许新的程序不同。

网友B:
谢谢楼主肯分享自己的经验,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C:
韩国棒子的东西是有些诡异,但还是被我们国人征服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楼主:
另今日无事,拆掉霍尔,打开,测量发现一个4570  3 4脚阻值为100多Ω,对比其他两路好的是7点几KΩ,判断其坏掉,在其他报废板件上拆一个换上后OK。
另控制板5V短路,报CPU故障,COM故障,经过排查是一个储存芯片5V短路,此芯片内置程序,已放弃。

网友D(2018-05-25):
iP5A报报CPU故障,COM故障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D:
没有维修思路了,已经排除面板与电源板问题。确定问题在主板,无从下手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板5V是否短路,短路的话看看CPU下面的那个存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