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3):
有一台小型非标设备,用的全部都是单相220电机,有台电机的电容是单独一个,没有安装到电机里面,
我想问下,放在配电箱里面可以不?

注:电机是90W的,配电箱到电机大概3米左右,
   另外还有3台单相减速机都并联在一个接触器上面,同时启动,另外3台减速机电容直接在电机内部。
   总功率1千瓦左右。

网友A:
都和电机离得很远呀?既然这么布局,那就统一呗。也放在柜子里。不过一般都是放在电机周边的。这是惯例。

网友B:
力博特机房空调外机风扇电容就装在接触器旁,不过它没装放电电阻,
在维修时操作不当会电人的(拆了负载上过电),这点值得注意非常规的东西一般电工搞不清状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余3台直接做在电机里面的,我就是顾虑如果放在配电箱里面,电容跟副绕组隔着3米的延长线,这个不影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余3台直接做在电机里面的,我就是顾虑如果放在配电箱里面,电容跟副绕组隔着3米的延长线,这个不影响吧?
要是这个你不必担心,倒是要担心一下楼上提到的电容没有放电电阻容易电人,不过也不会有什么大碍,毕竟不是大容量电容,只是会疼一下。

网友D:
要是单相电的电机在出厂的时候电容不都是放在电机外壳上边吗?

网友E:
应该可以,但是要做好标注,以免以后维修的时候不知道连接电容的线缆是干什么的,即使疼一下也要避免

网友F:
如果电机接线盒有位置还是放盒子里比较好。别人好修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一台小型非标设备,用的全部都是单相220电机,有台电机的电容是单独一个,没有安装到电机里面,
我想问下,放在配电箱里面可以不?

注:电机是90W的,配电箱到电机大概3米左右,
   另外还有3台单相减速机都并联在一个接触器上面,同时启动,另外3台减速机电容直接在电机内部。
   总功率1千瓦左右。
 个人意见  距离没问题,停用后箱内电容带电千万别忽视,加个放电电阻,或如果需要工作指示,干脆就在电容并出两根线接到指示灯上替代放电电阻,建议用380伏的,  未经实验仅供参考。

网友H:
3米距离没有问题,维修时候注意电容放电……

网友I:
我都是放在中继盒里,在电机附近,放柜子3米远也是没问题的,有时候电容调速器我也是放在柜子里,看那种方便啦

网友J:
可以,要做好标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什么影响,只是没有按照常规出牌呀。嘻嘻

网友K:
单相电机的电容出厂时候就是安装在电机上的,干嘛要分开啊

网友L:
电容分开这么长距离我倒是没有试过,一般都装在电机上。

网友M:
没什么问题,可以的

网友N:
应该没问题但要多放两根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一台小型非标设备,用的全部都是单相220电机,有台电机的电容是单独一个,没有安装到电机里面,
我想问下,放在配电箱里面可以不?

注:电机是90W的,配电箱到电机大概3米左右,
   另外还有3台单相减速机都并联在一个接触器上面,同时启动,另外3台减速机电容直接在电机内部。
   总功率1千瓦左右。
 个人意见  距离没问题,停用后箱内电容带电千万别忽视,加个放电电阻,或如果需要工作指示,干脆就在电容并出两根线接到指示灯上替代放电电阻,建议用380伏的,  未经实验仅供参考。
这倒是个好办法,还可以放电,就是不知道对指示灯寿命有没有影响?

网友O:
用白炽灯泡作为电容放电的,倒是听说过。

网友P:
功能上没问题,最好做好标示。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余3台直接做在电机里面的,我就是顾虑如果放在配电箱里面,电容跟副绕组隔着3米的延长线,这个不影响吧?
要是这个你不必担心,倒是要担心一下楼上提到的电容没有放电电阻容易电人,不过也不会有什么大碍,毕竟不是大容量电容,只是会疼一下。

您说的是电机外壳电人还是配电柜电人!

网友C:
回复 网友Q:
电容存储的电能,对人放电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网友R:
我们这里50米深的深井泵电机的电容都在上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有些厂家的电容跟电机是分开的。
我猜测是不是为了用跟三相电机一样的外壳,或者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S:
如果距离太远会不会有压降?电流会增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