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3):
原先已经做了一套200PLC与上位机通讯。现在需要增加2套200PLC,请问大家,如何让3套PLC与同一个上位机通讯。PS:这3套PLC互不联系,原先采用的是PPI通讯方式。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以太网可以吗?

网友B:
是不是200smart,要是就直接用交换机或者路由器,把ip地址分别写进去,就可以与上位机通讯

网友C:
485站号区分开,电脑一个232/485转接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是S7-200,可以走RS485网络、PPI协议或者Modbus RTU协议!
如果是Smart 200,可以走以太网、RS485,

网友E:
串口WinS7_PPI,以太网WinTcpS7,合理利用搜索引擎;

网友F:
用以太网最方便了

网友G:
200PLC用以太网的话不是不行,成本上去了而已。最简单的还是走modbus协议吧,上位机为主,其他为从,手拉手串行方式随便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可以吗?
S7-200的话用以太网成本太高!还是基于RS485的PPI或者Modbus RTU实在
如果是Smart 200的话,到是使用以太网方便!

网友H:
要用以太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