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开关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8-03-13):
这组开关叫什么
看到直接了一根线

网友A:
缓冲器行程开关,接地有效

网友B:
感觉类似结构的行程开关经久耐用(包括那种用小铜柱特制或自制的等),以前在有的设备上见过。

网友C:
一根线的还真没见过啊

网友D:
行程开关,估计是0V线接地,直接和设备外卡相连

网友E:
看着像个缓冲器
确定只有一根线?
检查一下这根线进到哪里,然后对图纸就有答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根线接到了控制系统

网友F:
看着像行程开关。

网友G:
这根线是接地的吧

网友H:
这是行程开关~~

网友I: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啊

网友J:
没见过,没有图纸吗?坐等大神科普

网友K:
行程开关,北京二机床产高精度外圆磨床尺寸进给到位检测用的就是和这类似的开关。

网友L:
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行程开关呢。

网友M:
说白了就是一个金属安装在绝缘座上

网友N:
应该就是设备接OV电压,顶到就接通,离开就断开的意思,一根线到PLC或者其他的什么线圈上呀。。。很正常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