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3):
各位大神如何解决

楼主:
IP地址,屏的型号都已选好,屏与电脑网线连接,屏也能ping到,

网友A:
你的网卡设置了吗

网友B:
这个屏必须安装 WinCC flexible SMART V3 否则无法通讯,之前弄了两天才搞定

网友C:
能ping通的,比较不容易找原因。也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D:
首先,确定你的软件WinCC flexible SMART V3
其次,第一次连接屏,需要设置IP后(和电脑同一网段),点击屏幕上的传输键,再电脑端下载程序,方可奏效。

网友E:
软件别搞错,设置简单,别搞错应无问题。

网友F(2018-08-3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可以用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