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启停变频器启动不了?参数设置默认的。

楼主(2018-03-13):
公司产品有一个变频器不知道怎么回事,参数都设置的默认的,为什么启动不了?
手动启停变频器

网友A:
参数需要设置才能手启停

网友B:
还是看看P46,P48,P50设置吧!

网友C:
默认可能不是面板操作,要改成面板启停才行。

网友D:
查看说明书。可能是端子启动。查看系统默认值。

网友E:
参数没有设置对吧,下载使用手册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数没有设置对吧,下载使用手册看看吧。
对着说明书试试,还是不行

网友F:
这东西可不是默认参数就能用的,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G:
检查一下参数

网友H:
用端子试试

网友I:
这是AB的吗?什么系列!

网友J:
要改为面板控制

网友K:
控制模式不对吧

网友L:
把参数全部恢复出厂值,然后再根据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M:
AB这个变频器,检查P106的值,面板操作应该设为“0”

网友N:
默认的不一定就是面板启动,要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