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单片机破解太卑鄙了....

楼主(2018-03-13):
做单片机破解太卑鄙了,产品出来不久就被盗了.......

网友A:
这说明人技高一筹哦,坐等更厉害的方法

网友B:
没有办法只能在加密上做文章

网友C:
又来了 接下来该推荐某某品牌的加密芯片了吧

网友D:
破解了还怎么补救,补救了人家也有程序代码了

网友E:
应该在源程序中写入复制拷贝需要密码口令,如果连续两次输出错误直接清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又来了 接下来该推荐某某品牌的加密芯片了吧

看穿不点穿,日后好相见

各位大哥高抬贵手,让发帖机可以混口饭吃。

网友G:
好像只要想破解,总会有办法,早先听说过。

网友H:
都市时候玩过单片机,都快忘光了

网友I:
破解后得到的是代码不是源程序,没法维护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