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3):
中午同事来找我说,等离子切割机切割时候没力……我来到现场,按切割开关,气体喷出,切割嘴靠近工件有一点点火花,力度很弱,根本不能切割工件……这样说明控制电路没有问题,怀疑电源缺相了……万用表测电源进线到接触器进线端,三相380V正常,按切割按钮,接触器吸合,气体喷出,里面正常点火,万用表测接触器输出端,其中两相电压乱跳,不能准确读数,第三相和前两相测量,显示只有一百多伏,而且也不稳,判断接触器输出缺相了,拆掉接触器输出线,同样方法测量,两相380v电压正常,第三相和前两相测量都没电压,到此判定接触器第三相触点坏了,报采购,买回来换上去,工作正常……

网友A:
楼主经验丰富哦!
这案例值得借鉴
其实这种故障还是有很多因素的!

网友B:
楼主非常细心啊

网友C:
又是一例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故障;空载测不到电压,则有一对触点完全接触不到了。

网友D:
学习了,有些故障还真不好判断,看了这个案例,下次碰到类似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E:
我还没修过等离子切割,最后有修的我就练练手。

网友F:
楼主肯定在这行业摸索滚爬多少年,有着非厚的维修经验,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G:
接触器有时空载量正常,带载才出问题,就容易疏忽。

网友H:
现在很多厂家小功率的等离子都不用接触器了

网友I:
看来楼主没有少修吧,接触器在机器的里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楼主没有少修吧,接触器在机器的里边呢。
对呀!拆了侧面板能测量,但换接触器必须再拆了后面板,空间小,不好换……

网友J:
换一个好点的接触器,要不还要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一个好点的接触器,要不还要坏的!
原来是正泰cjt1-20的,这个接触器以前的设备上用的多,体积大,估计是防尘好吧,因为空间原因,直接买原型号换上去了,这台机器也挺长时间了,起码8年以上了,当然使用频率不是很高……

网友K:
经验丰富,手到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