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3):
这是西门子PLC读取智能仪表数据的MODBUS程序,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对不对,读取的数据是在VD250中吗?文档是仪表的协议。请各位指点,
谢谢了。

楼主:
请各位大哥大姐通过仪表协议指导下,

网友A:
你的附件我一直下载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网络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刚才提供的欧姆龙的是不是没有实际上机测试过呀? A641.00是串口2的特殊寄存器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已经下载,正在整理各款PLC以及触摸屏等的MODBUS-RTU通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刚才提供的欧姆龙的是不是没有实际上机测试过呀? A641.00是串口2的特殊寄存器呢。
不懂就不要瞎说!童鞋!

楼主:
有没有大侠指导啊!这是西门子PLC通过端口1的MODBUS通信,谢谢各位的帮助了。谁有MODBUS读取智能仪器的西门子程序也可给我参考下,万分感谢

网友C:
34113的地址比较奇怪了吧,一般是40001或者400001来头的

网友D:
我也是最近才接触仪表通信,可参考一下。程序count应该是4,其他看上去没问题,仪表上面的地址,波特率,通信方式,设置对了吗?以及硬件接线是不是反了?可以按照说明书的通讯格式,用串口工具测试一下。

网友E:
读1号地址的设备,读34113这个地址,读到的数据放在VW250里面,modbus协议中3XXXX的数据是啥类型来着我忘了,不过仪表的地址一般都在4XXXX的保持寄存器里,而且数据是整数类型

楼主:
读取的地址是对的,我是按照仪表的通信手册算出的地址,可以看看智能仪表的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西门子PLC读取智能仪表数据的MODBUS程序,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对不对,读取的数据是在VD250中吗?文档是仪表的协议。请各位指点,
谢谢了。
终于把你的文档下载下来了!或许是我网络问题吧!
如果这个流量计或许03和04功能码都支持的话!寄存器编号你填写34113、44113或者404113都可以,支持03功能码的话就填44113或者404113;支持04功能码的话就填34113!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最近才接触仪表通信,可参考一下。程序count应该是4,其他看上去没问题,仪表上面的地址,波特率,通信方式,设置对了吗?以及硬件接线是不是反了?可以按照说明书的通讯格式,用串口工具测试一下。
寄存器计数Count是2没错!流量计说明书写的很清楚,瞬时流量占用2个寄存器,它是单精度浮点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读1号地址的设备,读34113这个地址,读到的数据放在VW250里面,modbus协议中3XXXX的数据是啥类型来着我忘了,不过仪表的地址一般都在4XXXX的保持寄存器里,而且数据是整数类型
这个瞬时流量是浮点数,所以寄存器计数Count是2,所以读出的数据会保存在VW250、VW252组成的VD250里(当然也有可能需要高低字互换!)!另外,现在仪表、PLC等做底层Modbus协议的时候,有一些是不区分01和02功能码、不区分03和04功能码!如果楼主填写的34113可以读出数据来就证明此流量计同时支持03和04功能码!当然,如果34113这个读不出正确的数据则需要改成44113或者404113!数据类型不见得都是整数的!有些仪表是将浮点数放大后变为整数的,有些则直接占用两个寄存器为实际浮点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取的地址是对的,我是按照仪表的通信手册算出的地址,可以看看智能仪表的手册。
刚认真看了下手册,这个流量计只支持04功能码,那么地址为341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假设流量计站号为1的情况下,发如下两条命令都试试:
01 03 10 10 00 02 C1 0E
01 04 10 10 00 02 74 CE
看看流量计有没有返回?!
前提是流量计通信参数和串口调试助手一致、且通信接线O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4113的地址比较奇怪了吧,一般是40001或者400001来头的
流量计如果支持04功能码的话,那么地址就应该是34113:
Modbus中01功能码是对寄存器编号为000001开始的寄存器进行读操作
Modbus中02功能码是对寄存器编号为100001开始的寄存器进行读操作
Modbus中03功能码是对寄存器编号为400001开始的寄存器进行读操作
Modbus中04功能码是对寄存器编号为300001开始的寄存器进行读操作

网友F:
还是有点纠结34113,这个感觉对么?

网友E:
忘了一点西门子PLCmodbus通讯地址有偏移,把你算完的地址+1试试,浮点数的话把count改4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正,记忆中一直以为cout代表字节,刚刚仔细看了手册是代表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忘了一点西门子PLCmodbus通讯地址有偏移,把你算完的地址+1试试,浮点数的话把count改4
楼主计算出的地址也加1了!这个瞬时流量是单精度浮点数,那么占用2个寄存器,所以Count为2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正,记忆中一直以为cout代表字节,刚刚仔细看了手册是代表字
Modbus寄存器基本类型是位、字

网友G:
你监视下出现运行时MBUS-MSG-P1是否有错(变红色)?感觉网络2的可能SM0.0有问题。

网友G:
这个程序是正常的。楼主考虑下是不是网络2一直使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