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3):
一台设备使用台达DVP40ES2+DVP24XN2+DVP02DA-E2三个模块,DVP02DA-E2模拟量模块需要在触摸屏上输入框内输入电压值,输出4-20ma电流去控制现场的设备。我用的是WPLsoft软件,如何编程?高手给个实例啊?我是新手,编程手册看不懂啊?谢谢!

网友A:
MOV 软件设成4-20MA 6400-32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WPLsoft软件,要用TO,FROM指令吗?

网友B:
软件里可以设定好自动生成对应的模拟量程序的;
是用FROM/TO指令的;

网友C:
看编程手册和模拟量模块用户手册应该可以编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具体如何做?不是很熟悉啊?有说明书吗?

网友B:
软件里向导----AIO向导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吧?  哪几个必须设置啊?谢谢!

网友B:
增益及偏置不需要调节的话用#1 #10 #11就可以完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样编程可以吗?D100(0-100V)是触摸屏设定电压值,D200就是数字量值。只用了第一个通道。

网友B:
下载到PLC内试一下不就有结果了,不要什么都问现成的答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载到PLC内试一下不就有结果了,不要什么都问现成的答案;
是啊,还有现成的仿真可以试验

网友E:
有硬件可以下载进去监控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