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4):
本人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312CPU( 6ES7312-1AE14-0AB0)断电后,重新上电后系统中的两台水泵执行错误的逻辑.是其中有2台水泵各有一个DI信号一直在置位各自水泵的停止线圈,当我把这个逻辑程序块用备份的程序覆盖后,就消除了这个错误.这个DI信号通道和连接的信号线和设备经过检查,都是正常的.

该系统有显示的8个数值,有1个数值没有显示正确的数值.(比如1号管道有流量,应该显示1号流量计的,现在是1号管道有流量,显示在2号流量计的数值上.)

我曾用备份的程序,在软件中用比较块的功能在线与运行的程序进行比较过,逻辑关系以及相关程序是一致的.

此PLC曾经断电时间比较长,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停电之前运行一切都是正常的.

请教以下各位大神有什么原因可能造成上述问题的?谢谢

网友A:
检查线圈的驱动逻辑,看看是不是有停电保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