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博途V13问题

楼主(2018-03-14):
这图是我电脑配置情况·电脑分辨率1368x790·电脑12·5寸的,能安装博途V13使用吗?

网友A:
只要内存在4G上就可以。

网友B:
可以安装,内存8G,系统是正版的吗

楼主:
分辨率没影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内存在4G上就可以。
I3的处理器会不会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