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4):
施耐德ATV71,37kw,一直报(内部串行连接)错误(内部卡之间出现通信故障),连线插拔几次,应该没有问题,感觉无从下手,有没有老师指点下啊!

网友A:
对换下主板看看是主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楼主:
换了块主板,问题解决,明天上机去测试!

网友B:
99%都是控制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通讯模块问题吗?没有头绪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通讯就在控制板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