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4):
现手上有个项目用2路脉冲分别控制一个伺服和一个步进,想达到完美的同时启动,同时停止,该怎么做呢??是用2轴插补吗??有做过插补的大神讲解一下啊,用插补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呵呵;伺服与步进二个的性能不同,带的负载惯性也会有不同;

网友B:
如果是完美,那这个要求高了,这样的要求最好是用类似总线通讯的方式控制伺服,这样响应、同步性要好些。
比如三菱的,用专用模块通过SSCNET网络连接伺服。

网友A:
PLC控制上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下面的伺服与步进及机械的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就是普通脉冲型的,在不考虑机械结构影响下,用2轴插补是不对同时启停效果会好些啊

网友C:
首先考虑到plc是否支持插补功能吗,还是两个伺服比较好,步进容易失步,不精确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既然问了这个问题,肯定是支持插补的啊

网友D:
用插补简单点,有些不支持插补的PLC,则需要通过计算、编程完成同步

网友E:
步进和伺服性能不同,如果做到同步确实要下点功夫。如果步进带编码器那就~

网友F:
引用 楼主:
PLC就是普通脉冲型的,在不考虑机械结构影响下,用2轴插补是不对同时启停效果会好些啊
插补运算不是做运动控制的时候才用么?(做特殊运动轨迹,比如圆弧运动轨迹,曲线运动轨迹,椭圆运动轨迹),而你要求的是同步运动,选型不合理吧,把步进换掉,上两套伺服,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G:
同步控制跟插补从本质上来说没有关联。
插补:至少XY(两轴以上)做直线或者圆弧曲线运动。
同步:是指两轴以上一起做相同线速度运动。常见的应用在多个滑台或者龙门架中。
同步功能:很多PLC本身具备这个功能,如我常用的松下XH系列,专门测试过一条直线电机模组(闭环)上4个滑台(负载相同)进行不同行程的同步动作,每个动作停顿时间为50mS,连续运行了3个月,没有发生滑台之间磁撞现象。
至于完美同步估计要用到交叉耦合控制方式来实现,这控制方式多应用于龙门双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