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一下移位寄存器的作用

楼主(2018-03-14):
没看明白,H301有什么用,就一个起始字和结束字,怎么移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H301有什么用,就一个起始字和结束字,怎么移位
楼下的依次上来,让楼主滚蛋,大致意思就是这样。

网友B:
楼主是说,起始字和结束字相同,对吧;
如果语法允许,则参考1楼的图示、每次移一位,则应当也是可以的。

楼主:
就是感觉有点多余的意思,也没带时间延时,线圈什么的。

楼主:
H301.00到H301.15都没有用到,移位给谁

网友A:
引用 楼主:
H301.00到H301.15都没有用到,移位给谁
例如: 触摸屏上放了16个灯,地址为H301.00~H301.15.....

楼主:
没找到负载,所以问问大师们,还有别的用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找到负载,所以问问大师们,还有别的用途吗
你可以上载你的PLC程序和触摸屏(上位机)程序以后再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