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cr 协议宏,c1控制字怎么理解

楼主(2018-03-14):
c1 0-7.位好理解.8-11是串口1/2还好,12-15这个,内部逻辑端口怎么理解?或者可以在编程软件设置?

网友A:
8-11串行端口为物理端口,取值1~2,模块上的端口号吧?
12-15通信端口所指内部逻辑端口,取值0-7,自动分配的吧,应该是模块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记错,模块可以装0-f,16个,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1串行端口为物理端口,取值1~2,模块上的端口号吧?
12-15通信端口所指内部逻辑端口,取值0-7,自动分配的吧,应该是模块地址?
这里有实例,没看懂。
物理端口2 hex,总线单元地址9+10hex
前面那个1不懂怎么来的。
老司机带路,滴滴滴

楼主:
今天实际测试,(内部自动分配),好像也就是随便来,A202.0-A202.07 对应的8个内部逻辑口对应就行C1 的(12-15 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