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4):
英威腾CHF100A上电显示8.8.8.8.故障,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显示器的故障吧

网友B:
接线/键盘/控制板
这3点检查看看

网友C:
自检不通过,建议查主板

楼主:
更换主板显示正常,那么主板是那部分电路的问题?哪位有主板的图纸吗?

网友D:
电源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