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溜车问题

楼主(2018-03-14):
慢车时上行溜车,下行正常。更换过驱动板,现场也更换过制动电阻和接触器还是不行,请问哪位高手或老师有经验?

网友A:
电机的离合器片更换过吗

网友B:
溜车   我觉得不应该是电气故障   还是 机械故障居多

网友C:
可能还是电器问题,请问一下,是启动时?还是停车时?还是运行中?

网友D:
先排除机械故障。

网友E:
什么系统。主板上行信号没给到没

网友C:
电器故障?机械故障?先搞清楚什么情况发生,是运行中?启动时?停车时?不同的状态时,有不同的故障可能,再者还需了解熟悉电梯的机械与电器相互之间的配合关系。

网友F:
电梯不是变频器控制吗

网友C:
下图中制动器DDZ是失压制动,也就是说图中任意一个接触器失压动作,都将执行制动。如果要制动释放,必须所有的接触器全部接通。

图中MC是安全接触器,KC是运行接触器,BC是制动信号源,BX是制动分压电阻,各品牌的电梯都大同小异,所有的功能元件一个也不会少,可能名称不同而已。
如果是启动时发生,根据我的估计,可能是运行接触器已经接通,但变频的运行信号滞后,即使是滞后零点几秒,或者是虽然有运行信号,但力矩不够大,此时电梯的制动器已释放,而电梯没有驱动能力,致使电梯上行溜车。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接触器的触点沾联,电梯始终处于释放状态。不过,一个设计完美的程序,应该在程序中有信号反馈,一旦发生以上情况,程序将立即反应并锁定,禁止再次运行,除非人为解锁。

网友G:
也觉得需分辨是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或者两者配合检查分析;
8楼说得比较详细。

网友C:
由于电梯制动器不可避免的存在磨损,因此制动器与旋转轮盘间的间隙要定期检查并调整,如果间隙过大,那么制动效果将受到影响,制动后滑行距离将增加,也就是楼主所述的“溜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场说开慢车时

网友C:
现在大多数电梯都采用变频驱动,想象中楼主的电梯也不例外吧。既然是慢车,也就意味着低频运行,低频时电梯的驱动力矩不够,导致电梯“溜车”,有可能是变频器的原因,设置的参数不太合理?

网友H:
刹车检查一下。

网友C:
电梯是装有平衡重物的,按规定,平衡的重量是按最大负重的1/2配置,如果电梯是空载,且制动打开释放,在失去驱动能力的情况下,电梯是向上移动的。如果在慢车时电梯的驱动能力不够,在平衡重物的作用下,电梯将被重物拖动向上滑行,即发电运行。

网友I:
建议楼主在提问题时,要把事情说清楚,什么品牌电梯,用哪个牌子变频器?电梯下行是变频器出力,上行是配重块拉着轿厢走,变频器输出电流小,处于发电状态,母线电压消耗在制动电阻上。不知变频器主板是不是动过?可以做个编码器角度自学习。

网友J:
请确认以下问题:
1,钢丝绳磨损程度
2,抱闸间隙
3,限速器机械开关动作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