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4):
请问五根线都是什么作用呢? 不太懂!!!

网友A:
你不是发了接线图了吗,图中已有说明是高、中、低速度,类似于老式的风扇调速器。

网友B:
接线就按照图纸那么接,盘管风机就是以水作为热媒体的空调设备,看你的图片,冷凝水盘的排水管管径有点小,还使用了90度的弯头,以后是比较容易堵的

网友C:
接线图说明的很清楚了。

网友D:
那个金属底盒看着很难看啊!

网友E:
看了一下,有接线图的。

网友F:
先参照接线图核对线路。
颜色符合者可暂时假定为正确,不符者另行甄别,然后再予确认;或者,判断接线图中未标识者的作用。

网友G:
电动机绕组为多抽头,1-5为电机抽头线,1号线速度最高,5号线速度最低。楼主按照工况来选择如何接线即可(即机外静压)。

网友H:
风量分档控制

网友I:
按照图纸接线就对了!
线的另外一端应该还有一个显示+控制(开关,风速)的小盒子吧!

网友J:
三速开关出线有电源进,出高中低,出电磁阀

网友K:
用硬线,找死的节奏!!
我们都是软性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硬线,找死的节奏!!
我们都是软性导线

头一次接触,不太懂规矩  硬线是因为好穿线吧!

网友L:
盘管风机马达上也有图标示线颜色,接高,中,低,和N,地。小的盘管一个电机,大的有两个电机,两个的电机对颜色并起来,到盘管上的接线盒端子台上,上面不是有接线图吗,你认清处开关控制线过来的线,高,中,低,电磁阀,零线

网友M:
单股线确实很少用,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N:
硬线耐久性比软线好

网友O:
电路图上标明的清清楚楚,高中低三速的线及公共端接地线等等足足五根,甚至还多。很简单吗

网友P:
这种风机在地下室停车场比较常见,是多速度电机的。

网友Q(2018-05-30):
楼主可能是看到这五条五色线没线标,还得对线才敢接线。

网友R:
图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