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4):
 一台雷诺尔JJR207软起动器,能启动,但是启动三四秒之后,它就报输出缺相,实测不缺相,拆机测驱动电路无异常,可控硅也是好的,启动时三相输出电流也是平衡的,有个参数可以屏蔽缺相检测,屏蔽后启动正常;

 它的检测电路这样的,输入有三个互感器,互感器的输出整流然后接在一个2.5欧的电阻上,电阻上取的电压送到控制电路去了,输出端的检测电路从触发脚输出极引出来接到一个6N139上,每个小驱动变压器旁边一个,最边上还有一个6N139,也是从输出脚引出来的。

 求教坛里大神,这个参数可以屏蔽吗,第二就是输出缺相信号到底是从哪来的?

网友A:
有的软启动器,必须接零线,不然启动报缺相。6N139像是缺相检测电路,请检查相关电路。

网友B:
旁路正常否。

网友C:
电路很简单。顺着三项进线找就很容易找到该电路。加油

网友D(2018-04-27):
应该是检测问题

网友E:
我的1140V软起,驱动板上也是6N139,是缺相,还是相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