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4):
工控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刚到一家制造工厂里面上班,做设备维修,自己相当于小白鼠,虽说是学的电子信息类的,但是实践还是不够好,需要很大的改进,特别是在工厂里这勾心斗角的地方,自力更生才是王道,现在遇到自动铆接机,似懂非懂,特别是他如何把钉子接住的,还有什么错位什么的。请大家接触过的分析分析哈。

网友A:
我有个同事,遇到不懂的,就一直在设备边上守着、看着,直道研究明白为止!
查看下说明书,图纸,看看设备的动作方式,慢慢研究下。再和操作工多聊聊,看看怎么操作,以前都出过什么故障,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没见过这种设备,不过一般这种设备工艺是铆钉有个输送跑道吧,是振动料斗送料吗,被铆接的工件也要有装盘或跑道送到铆接工位上,先是送料到位,后续才是开始铆接动作吧及完成后的推出部分,至少要首先了解设备的动作流程,还有就是什么因素造成设备不开机,或者产品质量不好吧

网友C:
应该有个视觉控制之类的吧

网友D:
新环境,要以小学生的学习态度来从新认真谦虚的学习,凡事要多做多想,加油哦

网友E:
拍视频下来好好研究。
二楼说的好,我以前也是的。

网友F:
这个是大家都遇到过的,一般我处理是,多向操作工请教,这前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这样自己可以偷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