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4):
另开一帖。 一个大水池,以一定速度往里面进水,水池下面有一个出水阀门,水池上面有一个液位计测量液位。
要求通过控制出水阀门的开度(模拟量4ma阀门开0%.  12ma开50%)实现液位恒定。
很简单的一个PID应用,进水速度是恒定不可控的,PID的输出控制出水阀门的开度。 通过液位计实时检测液位值。
1.PID的规格化,设定值,反馈值什么的就不要讨论了,这些都是基础的概念,用过PID调试的都知道。
2. 我的困惑是实际调试的结果不太理想。
    我设定液位值(规格化后)是40,  反馈值是30到50,感觉稳定不下来。而且PID的输出是从0变化到100。

PID最终调试的效果是反馈值趋于设定值,并且PID输出基本不变。 例如温控器的PID就是如此。 经过一段时间,反馈温度等于设定温度,并且PID输出也就是加热器的功率基本不变。
3. Ob35调用FB41。  重点是5个参数OB35的周期,FB41的采样周期,比例,积分,微分参数。
请有调试经验的大侠讲解一下这几个参数如何调试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网友A:
此帖有难度。坐等大神有意义回帖……

网友B:
换一种方式,用变频控制水泵速度、流量,从而达到控制液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种方式,用变频控制水泵速度、流量,从而达到控制液位。
这个想法好了,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网友D:
工控行业包罗万象,不管用什么方法最终达到目的即可。

网友E:
谈点看法供参考:
   从所述看该系统属于分流调节,由于调节阀前后的压差很小,会使阀的流通能力下降,不知水池的容量有多大?所谓能稳定住水位,要求进水量与出水量能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
   给定40时,水位的变化范围为30-50,但PID的输出为0-100,看来控制系统成了二位式调节,说明比例增益太大,要减小比例增益,可把比例带(比例度)调大试试。可先用纯比例作用试调,大致可以了再加入积分时间,对于水位可以不用微分作用。如果水池容量很大,或者进水阀太小,出水阀也小,则水位上升或下降很缓慢,这就相当于有滞后现象,可能就要考虑加微分。
   周期的选择有经验值可供选择,对水位调节可以选择1/10工作周期为采样周期,但对你的系统不一定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