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5):
这两天空气不好,单双号限行。适逢2会 工厂环保停产!闲来无事分享一下最近碰到的一个非典型故障。很简单的一个设备,抛光机就是一个电机通过皮带 带动一根轴,轴上有个三抓卡盘。电气部分更简单 空开 接触器 变频器 电机(还有电源启动 停止2按钮 电机运作 停止2位开关一个)
 接班操作工来找,说没电。到现场一看如下图

很明显接触器粘了!先换了再说,翻箱倒柜找到全厂唯一的380v二手接触器一个更换。这个位置太不好操作了!换完不能自锁,加辅助触点!上电变频器显示频率从0升到20随即降回0,无故障显示。测量电机 不接地但三相电阻不平,打开电机接线盒很大糊臭味。烧了! 更换电机,再上电变频器显示正常 如图

电机还是不转!郁闷啊!

楼主:
继续检查发现变频器虽然显示正常,但是无输出电压。更换变频器,OK终于修好了!除了空开没坏居然都坏了!我也是醉了!

全部的电气部件就如上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论坛里有很多作非标的大神,就这台设备电气部件的选型我想请教一下,变频器是台达7.5kw的 电机居然是3kw的s6工作制电机?这么选型意义何在啊?

我换成了2.2kw 1480转的 s1工作制电机!变频器换成了2.2kw的 使用正常运行电流3多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故障分析和经验总结: s6电机本身散热就不好,原电机是2800多转的变频器运行频率是20hz就导致电机在低转速下散热条件的进一步恶化,而我们是在每天早上集中使用,未按照s6工作制使用。长期过热电机损坏是必然的! 3kw电机厂家配7.5kw变频器真可谓不惜工本,不过显然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没起到任何保护作用
奇葩的设备真是无语了!没图纸,谁知道他用的s6电机?谁知道变频器参数怎么设置的?

话说哪位大神知道s6电机和s1电机在成本上的区别?我想不明白啊?

网友A:
变频器怎么用那么大的?有接变频器的电机很少看到会烧的,S1和S6工作制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s6是间歇工作制,可以百度电机工作制,有详细介绍。我也是大概了解

网友B:
S6是规律周期性运行,你这电机上标注了运行时持续负载不能大于60%。

电机挂是因为变频器设置问题?
电机挂了反过来把变频器怼了,变频器不高兴就吧接触器拉下水?
无辜的接触器也得找个伴,把空开玩跳了?

网友C:
这个设备用了多久了?

网友D:
7.5的变频器报警电流也是按7.5的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概一年多了!

楼主:
这个故障对新手来说,还是很有启发作用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有效避免奇葩设备和奇葩故障的出现几率

网友E:
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事,电机烧了,然后把变频器也给整坏了,后来把这批变频器陆陆续续的都给换掉了,后续就没再出现过这种事情。对电机保护的好坏还是需要一些大牌的变频器

网友F:
台达的变频器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G:
看来变频器的容量与电机的额定功率一定在范围之内,空开同样如此,

网友H:
这设备是变频器上电直接运行?没有用控制端子控制启停,如果频繁开关的话,变频器寿命减短……原来20hz工作说明电机选型有问题,如果变频电机那还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设备是变频器上电直接运行?没有用控制端子控制启停,如果频繁开关的话,变频器寿命减短……原来20hz工作说明电机选型有问题,如果变频电机那还好点……
变频器有一个运行停止2位选择开关控制,不是上电运行,还有20hz并不能代表电机选型错误,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I:
变频器带工频电机,电机容易坏这是真的,变频器选5.5KW的不是更便宜点吗,变频器一般不会坏,电机坏了变频器就报错误了,出现这样的情况估计就是变频器参数中屏蔽了接地故障报警导致的,所以有时候接地误报请好好查线查电机,别图方便直接屏蔽变频器保护,不然就会这样往上穿,代价更大。

网友J:
一下子坏这么多真少见。关键还有变频器。

网友K:
如果是长期变频运行的话还是单独给电机加装冷却风机。。要不时间长了电机高温还是会坏。。

网友L:
回复 楼主:
谁知道……但有点是可以知道的,空开用的太大了。

网友L:
S6是连续周期工作制,电机连续通电但负载周期变化,每个周期为10分钟,1个周期内有额定负载时间与空载时间,60%是指负载时间为6分钟。

网友L:
这个设备在使用中要经常调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设备在使用中要经常调速吗?
不需要,全凭操作工的感觉!简单的设备,电气部件搞这么个奇葩的选型!估计厂家是没采购,二手的有什么用什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设备在使用中要经常调速吗?
不需要,全凭操作工的感觉!简单的设备,电气部件搞这么个奇葩的选型!估计厂家是没采购,二手的有什么用什么!
真够奇葩了,不需调速弄个变频器不是多此一举?你的选型是对的用4极电机,其实变频器都可以省了。小范围的变更转速可以由皮带盘来实现。

网友M:
电机坏了想找个伴儿,就把变频器拖下水了。

网友N:
这配的变频器和电机不是白白浪费钱嘛!

网友O:
第一次注意到下面小字,学习了s6工作制,

网友P:
感觉换成六级的电机比较合理,电机可以基本50hz工作。散热也不会那么差。

网友Q:
这是在哪里买的,这配置也真是奇葩

网友R:
这电箱设计的也太有才了

网友J:
全换了一遍成新的了。

网友S:
台达M系列很多假货,目前变频器台达是假货最多的

网友T:
长期20hz运行是不是应该更换变频电机

网友U:
楼主很细心,拍了这么多的图片,是不是有强迫证呀,

楼主:
回复 网友U:
习惯在论坛发帖了

网友V:
首先变频器和电机不匹配,变频器保护不了电机。

网友W:
我也遇到台达变频器RUN灯亮电机不转,检查无电压输出。变频器是新换上去的,测量电机电阻不平衡换电机后就好了。
郁闷台达变频器RUN灯亮无输出怎么不报警呀?

网友X:
变频器输出电压怎么测?

楼主:
回复 网友X:
运行时 用万用表测的

网友Y:
怎么会全部都坏掉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s6是间歇工作制,可以百度电机工作制,有详细介绍。我也是大概了解
今天有空把电机打开了,看看烧的惨状

网友Z:
电机参数没有调好,照7.5的电机运行,电机坏事迟早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Z:
关键是电机是s6工作制,看这线圈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