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通讯方式可行吗?

楼主(2018-03-15):
走PPI协议

网友A:
WINCC本身不支持PPI,需要安装S7200-OPC SERVER软件,不怎么好用,CPU226有两个通讯口,不如用MODBUS,用其他第三方组态软件。

网友B:
直接走MODBUS协议即可,wincc做主机,其他226做从机,这样需要配置这三台226为modbus从站。

网友C:
可以3台cpu通讯,用2#cpu做主站,3#、4#cpu做从站。上位机和2#cpu连接。
组态王可以和CPU226通过PPI协议通讯的,Wincc更应该可以。
通讯电缆就用你选的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D:
wincc的话,走Modbus亦可以!如果上位机换成组态王等国产组态软件的话,走PPI协议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