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5):
金田变频器LED显示参数怎样设置?

楼主:
要显示输出电流该怎样写,谢谢师傅

楼主:
详细公式。该怎样计算

网友A:
f7-03的参数改为04输出电流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对 对应的是二进制 应设为8  对应二进制1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对 对应的是二进制 应设为8  对应二进制1000

网友D:
不应该是10吗?二进制10000

网友E:
很方便。相应的数据位来选择控制显示是值。把二进制位写出来转换成相应的数值设定到相应的参数里即可。不难

网友F(2018-08-30):
楼主你找到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