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波形调不出来

楼主(2018-03-15):
刚入手一台模拟示波器,现在测驱动波形X轴一放大就不正常,下面的连在一起了,触发方式和触发电平都调过,怎么调也不行。有谁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X轴移动不能改善,Y轴放大电路,饱和或截止了。

网友B:
本机自带的频率源,没见过调不出来的。如果调不出来,说明示波器是坏的

网友C:
这个不会用,我也来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机自带的频率源,没见过调不出来的。如果调不出来,说明示波器是坏的
本机自带的测试正常,只是测变频器驱动信号测不出来

网友D:
频率高了这样的波形很正常的,数字示波器看也是一样的。需要几赫兹才看得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机自带的频率源,没见过调不出来的。如果调不出来,说明示波器是坏的
本机自带的测试正常,只是测变频器驱动信号测不出来
频率只有1点几千HZ,这真是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机自带的频率源,没见过调不出来的。如果调不出来,说明示波器是坏的
本机自带的测试正常,只是测变频器驱动信号测不出来
频率只有1点几千HZ,这真是变频器?
好几路都这样,不同品牌的机子频率应该不同

网友E:
前一段我也测得和你的一样

网友F:
进来关注下,我也不懂。触发电平感觉异常

网友B:
我测的驱动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G:
学习一下!怎么检测呢?

网友H:
模拟的机子测量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也是看不懂 又买一个数字的 直观 因为不会用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的机子测量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也是看不懂 又买一个数字的 直观 因为不会用示波器
这样我就放心了,还以为我不会用

网友I:
罗德施瓦茨数字示波器有时也需要暂停,然后改变时间轴,波形才能看出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机自带的频率源,没见过调不出来的。如果调不出来,说明示波器是坏的
本机自带的测试正常,只是测变频器驱动信号测不出来
频率只有1点几千HZ,这真是变频器?
那个跟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有关的,我测过的都在1KHZ~8KHZ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