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5):
厂里设备程序里有段用传送指令将数据存储器置零置一的程序,但是本人却没有在程序里找到这些寄存器的触点,是否有辅助继电器和它们对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里设备程序里有段用传送指令将数据存储器置零置一的程序,但是本人却没有在程序里找到这些寄存器的触点,是否有辅助继电器和它们对应呢?

Sir,你需要贴图说明。

网友B:
什么是寄存器,基础问题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C:
应该是有上位机或者触摸屏控制,不知道理解对不

网友D:
一般没有的,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就是不要用厂里的程序,自己重新写就啥都明白了

网友E:
确定不是系统寄存器的话,运行好的程序并不是都能解释得通的。

楼主:
附其中程序一段

楼主:
补充说明下控制箱上有个文本编辑器连pLC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附其中程序一段
只看这点程序不好分析

网友G:
可能是比较。寄存器=0就干嘛,=1又干嘛。。

网友H: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寄存器D=0时,文本显示正在进行……

网友I:
没有完整的程序看不出来的。

网友J:
或者看看其他地方用没用到这些寄存器。

网友K:
回复 网友H:
文本屏显示机器当前状态吧

楼主:
上次把程序和设备张冠李戴了,昨天用电脑在线看了下,发现d0等是和触摸屏里的良品,次品图标对应的,为0是良品,为1是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