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5):
确认是主板问题,测得各路电压正常,主板红灯闪烁面板不亮,查不到原因,求解惑

网友A:
检查开关电源,或换面板试试。

网友B:
应该是电源坏了,

网友C:
呵呵,我已经研究过了,确认主板损坏,应该是程序设定如此。、
建议可以购小功率V20变频器,主板换过来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