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错电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8-03-15):
一块三相220的驱动板,同事,上错两次电。因为要做替代料测试,所以我接手了。
开始没有程控电源,我先上了单相220,看到驱动板电源灯闪烁,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刚想去断电,就听板子啪一声,电源灯,dsp灯灭了。我赶紧去断电,发现输入的30A保险丝坏了两个。看电路板,在保险丝后面有压敏电阻。
我猜测也许是,之前两次380把压敏搞坏了,拆下看了看511的,过压值510V。就随便换个471的上去。再上电,电源工作正常,等了几分钟也没有异常,便接上三相程控电源,做缺相测试。
198V,220V,负25℃,室温,65℃做完了。265V把负温和室温也做完了。准备做65℃,刚上电就听温箱内,啪的一声,接着程控电源报警,我赶紧先去测保险丝,没坏。程控电源保护住了。再上电,又没事了,断开输入一相,缺相故障报警正常,刚把示波器图像保存好,又听得里面,啪一声,这次程控电源没跳。先不管,断开电源。
我把驱动板拆下,仔细观察,没看到板子正反面有打火的痕迹。我寻思难道在模块下面,又把模块和接线端子拆下,没有发现有打火的痕迹。没办法,测试还是要做,不然这周又要被领导训了。
没找到问题上电继续给你啪啪响。但是我发现啪之后,有股味道,预充电回路上PTC也比较烫,也许是母线电容坏了!
拆了电容电桥一量,和好的对比,正常,损耗角也差不多,我摇了摇,感觉坏板子的电容里面有异物的声音,凑近电容的接线柱,这个就是板子异响后的味道,赶紧把好电容换上。上电没声音了工作也正常。我回头仔细看那个怀疑坏的电容,发现电容有鼓起,拆开外面的包装,果然电容坏了

网友A:
楼主厉害了。这都敢不停的上电

网友B:
为了发现故障,有时就要不停地上电,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大胆的实验,让故障现象明显 显现或暴露出来,此种方法叫破坏法或热处理法,他的要点就是趁热打铁,特点是易发现故障。此种方法也叫【敲山震虎】或【烧山驱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程控电源能保护

网友C:
如2楼所说,维修中,对于不稳定隐蔽故障,在保证安全、加强监护、防止故障扩大的前提下,有时会采取继续试机使故障暴露的方法。

网友D:
要换成修别的东西估计炸的面目全非了;

网友E:
这炸啊炸的,就炸出问题来了

网友F:
不停的上电做什么测试?

网友G:
楼主耐心够强的,电容鼓了。当时没发现吗?

网友H:
一次还不行,非得再上一次电。

网友I:
这个测试也挺厉害的,真是破坏法。。

网友J:
维修,遇到疑难问题只能做这种测试确认异常位置

网友K:
好一个破坏法,热处理法

网友L:
楼主是哪个变频器厂家的

网友M(2018-10-03):
 这个方法我们经常用到!

网友N:
楼主的公司是生产变频器的吧?

网友O:
小故障不好找的时候,这么做也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网友P:
不管怎么用什么方法维修,都要安全第一呀,损失点经济到没什么,重要的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