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问题

楼主(2018-03-15):
在XP-SP3系统安装Siemens.SIMATIC.WinCC.flexible.2005.Edition时,提示要重启windows,但都是一样无法安装,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得先进注册表,然后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点开里面有一个文件你把它删了就行。。删除那个你再百度一下吧。别删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主提示,找到对应方法:注册表删除\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项不需要重启。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文件目录有中文吧
把文件放在根目录下试试

网友C:
好像是通病了,我也是删了注册表再装的!

网友D:
西门子的软件出现这个问题,解决方法都一样

网友E:
电击开始菜单,在“运行”中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在注册表中找到并删除\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