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5):
一台链板设备用15kw电机驱动,使用18.5kw的变频器,链板上面没上料时可以正常使用,当上面有料停机时再启动,变频器只能到6hz左右就不动了,过一会就报变频器过载,检查故障电流在50多,想用转矩提升功能,默认是0.2,可说明书上说可以到30%,我就改到20%可一起动就直接报过载,这个应该设多大合适呢

楼主:
还有就是报变频器过载,需要配多大合适呢

网友A:
转矩提升多少合适?没有标准答案,要看具体的负载情况,根据你所介绍,转矩提升0.2,在6HZ时就不动了,然后一段时间后就报过载,依我看应该是转矩提升不够,电机堵转,电机在150%额定电流状态下,时间达到1分钟。你可尝试再增大1级,或者2级。

网友B:
这个需要自己在调试中总结

网友C:
先一点点调试;
还不行有可能是功率不够;

网友D:
先由低到高试,不行改传动或换电机。

网友E:
楼主的故障现象是如果中途停车再启动困难。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变频器。可以提高定子压降补偿试一试。

网友F:
楼主什么变频器
ABB 的话把控制模式改为矢量效果会更好

网友G:
估计还是功率不够!

网友H:
这好像还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是不机械设计得不是很合理 呢?比如转速比不够

网友I:
电机在变频驱动低速时力矩本来就比较低,这个主要是低频时谐波分量更大,而谐波产生的力矩与基波产生力矩刚好相反,这个就是电机变频调速时低速力矩较低的根源

网友J:
如果是V/F控制的话,带负载启动时把转速设定值直接给到30Hz如果还起动不起来,那就是电机太小了,不过你能带载运行,只要带载运行电流小于或等于电机额定电流的话,就应该能启动,否则就是点电机选小了。

网友K:
看样子是功率不够吧,建议增加减速箱,如果速度可以接受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V/F控制的话,带负载启动时把转速设定值直接给到30Hz如果还起动不起来,那就是电机太小了,不过你能带载运行,只要带载运行电流小于或等于电机额定电流的话,就应该能启动,否则就是点电机选小了。
是用的v/f控制,设定的调速在25hz,要是空载能运行,就是有料了停车再启动就不行了

网友L:
正常运行时候是25hz,那机械传动比不十分理想,重载启动力矩不够,电机和变频器选小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带载状态,监控电流实际值,启动,看电流是否超了额定,如果是,适当减小负载,如果可以启动了,那就是变频器和电机选小了。

网友M:
转矩提升实际上就是调节U/f比,按楼主所说的应该是U/f比太小。不知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因为,很多变频器是有多条转矩提升的U/f曲线供选择的,有的还有自动提升转矩功能,可使加速时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启动转矩。

网友N:
以前用的好好的话,应该就是变频器,或者哪里有卡柱的地方有问题了,来就是一直就这样,应该还是设计上面有问题,不是改个参数就能好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不是有启动频率吗,设大点可以不